楼主(2008-09-10):
我裝都會出現錯誤

网友A:
先装环境,在安装主程序

网友B:
直接按原目录安装,不要瞎该路径

网友C:
注意字体

网友D:
先装一下运行环境,在安装主程序

网友E:
GX Developer Version 8.03 安装步骤

1.    打开 \GXDeveloper8\EnvMEL 文件夹,双击 setup 图标,安装 GX Developer V8.03 运行环境

2.    (当操作系统版本为Windows 98或以上时,需执行此步骤,否则直接执行第3步。)    返回 \ GXDeveloper8 文件夹,打开 \Update 文件夹,双击 Axdist 图标,进行升级。

3.    返回 \ GXDeveloper8 文件夹,双击 setup 图标,按提示安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03。
sn: 985-422398126

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