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8-09-10):
中间继电器没问题,同样的线路和接线,中间继电器线圈有电压时,为什么其中一个中间继电器上的信号灯不亮呀,我量了不亮的供电电压为DC25V

网友A:
查发光二极管和分压电阻哦

网友B:
看下发光管坏没,有电压,证明电源好的.

网友C:
应该 没 问题 的

- -lonely-wolf

网友D:
查看电源是否接反,直流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对,正负级反过来试试!

网友F:
要看看如何接法

网友G:
查看电源接线是不是反了 要不直接和
旁边一样型号的互换试试

网友H:
我估计也是电源接反了,把不亮的那只线圈上的两根线对换试一下.这件事我有碰到过.

网友I:
这样的事,没遇到

网友J:
查下电源接反没,没接反的话看看二极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K:
带发光二极管直流中间继电器有的是有极性要求的,也就是说正负极不能接反的。

网友L:
多讲的很好,应该加分

网友M: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用过欧姆龙的继电器,灯还时亮时不亮的(可以听到继电器触头吸合声).
继续用没问题,不行换个继电器.没几个钱,懒得检查.
话又说回来,继电器吸合正常灯不亮肯定要检查发光二极管,分压电阻还有就是焊点是否脱焊.

网友N:
可能分压电阻烧啦

网友O:
应该是发光管坏了,但不影响中间继电器的工作

网友P:
估计也是电源接反了,把不亮的那只线圈上的两根线对换试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Q:
继电器不动作即继电器座不好,继电器动作即发光管不好.继电器是没有极性的.
说话要注意.直流继电器线圈是有分正,负的.别误人子弟.

网友R:
是的,把不亮的那个电源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