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键启停

楼主(2008-09-10):
描述:最简单的单键启停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靠

网友A:
重复了,论坛中发过多次了。

网友B:
知道N次了

网友C:
交替输出指令嘛,

GOOD LUCK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对哦!这样容易操作失误哦!!

网友E:
实际工程中不赞同这种作法。
当然如果是做在触摸屏上那到时无所谓。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2008-10-17):
如果用在机器上,一有失误的话就有可能闹事故了

网友G:
学习了,还是再用一个开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