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過三菱步進指令的請進

楼主(2008-09-10):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1
OUT S0
RET
END
為什麼用GX DEVELOPER中的CHECK PROGRAM ﹐出現S0重複的錯誤﹐怎麼解決﹖謝謝

楼主:
哪位好心人幫我看看﹐書上也是這麼寫的﹐但是CHECK PROGRAM時老是報錯﹐鬱悶

网友A:
报错也没关系,不影响运行

网友B:
是这样的,但没有错啊

网友C:
程序没错,能运行吗?

楼主:
感謝大家﹐今天試了﹐程序沒錯﹐就是不能返回呀

网友D:
是你的编程出错了,在你编程的第2步后面应该加个输出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E:
是你的编程出错了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1
OUT S0
你改成:SET S20 STLS20 OUT Y0 LD X1 SET S0就是到S20后如开关X1一通跳到S0步不应是输出S0啊

网友F:
程序里不管是 OUT 还是 SET 同一个软元件在程序检查的时候都会提示多重线圈错误的,这种错误可以不理它,自己知道没错就行了

网友G:
三菱步進指令 顶~!!!

网友H(2008-11-25):
你把X1改做Y0看看,或者在Y0后加个时间继电器,用T0的开点控制S0返回远状态.

网友I:
回9楼:是应该用out S0的吧?这个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啊,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不会返回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