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顺序启动又逆序停止,不用步进,只用应用指令,请指正

楼主(2008-09-10):
一键顺序启动又逆序停止,不用步进,只用应用指令,请指正

网友A:
高手!有时间在机器上面试一试

网友B:
不错,。。。。。现实中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网友C:
LZ应该没有实际模拟过吧,当启动逆序停止时T4,M6置位ON。M5,T4为OFF,所以无论按几次都只能控制M5的启动,停止,个人认为程序不够完善,待改进。

网友D:
问题很严重,用
试试看!

网友E:
把两位的比较一下

楼主:
我倒没有试过啊,不过三楼的讲得也有道理.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得,又时候可能又不行.加多一个PLS M0吧,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个M0放到M5上

网友F:
这程序我也没试过,不过我喜欢自己写,有时间的话楼主可以看一下
也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不用STL的单按钮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