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F940触摸屏如何初始化

楼主(2008-09-10):
本人买了个三菱F940触摸屏但不能进入触摸屏内部操作界面想打算初始化请高手指点如何初始化 谢谢

网友A:
点一下四个角落

网友B:
你在通电之前按住左上角不放3S后进入本机系统初始化,一共有12个主菜单1系统语言2PLC类型3串行通信口!从4到12你可以不用理!但你在PLC类型中有FX.A系列 C系列是欧嫫龙的 N系列是富士的

网友C:
我把屏幕4个角的开关都去掉了,一直进不去,现在学会了,谢谢2楼!

楼主:
a888888 您好 我进不了哪个画面 有密码才能进入啊 还有什么办法的 吗 谢谢

网友B:
你在进入本机系统是不要密码的,你是否在通信中进入啊!

网友D:
是不是通讯就打不开了

楼主:
a888888您好 我在进入本机系统是要密码的啊 我是在机器开机时按住右上角一段时间后出现密码框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