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触摸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0):
请问在触摸屏里我可以设置一个转换开关来控制PLC里辅助继电器如M143使他为零或为一吗?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将其选择"交替"不就好了

网友B:
最基本的 看看教程

网友C(2009-03-04):
完全可以!触摸屏的基本功能!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网友E:
请问哪里有三菱触摸屏编程教程,谢谢

网友F:
可以的,就像楼上说的那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