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的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0):
本人有一台机械设备: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带动皮带,皮带上面置于待加工的产品,然后顺着皮带前进的方向是一个个的加工工序(其实是一个个由电机带动的磨头,待它感知到产品已经到达其正下方时就使磨头下降开始抛磨,如果离开时就使磨头上升。用的是欧姆龙的编码器,请问每一个磨头如何感知产品已经到其下了,我在PLC里编程该怎么编?有什么样的思路?

网友A:
说实话看你描述这个问题,我的思路也很乱。
最好是画个图看看,凭空想你的这个工艺流程想不出来啊。

网友B:
应该不需要编码器也可以把
直接用接近开关就行了

网友C:
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带动皮带
这样行的通吗,当产品到过第一个工艺点时要怎么才能停下来呢????
说明白点就是怎么来准确定位

GOOD LUCK

网友D:
如果皮带是变速,或者要求高的话,就用编码器和光电配合适用,楼主的工序应该用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E:
赞同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