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站长步进指令中如何返回到初始状态

楼主(2008-09-10):
。。。。。。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2
SET S21
STL S21
OUT Y1
OUT S0 为什么这步会显示重复,请问站长怎么写,才能既能返回到初始状态S0,又不出现重复??
RET
END

网友A:
OUT Y1 SET S0

网友B:
OUT Y1 与 OUT S0 之间 应加转移条件。

网友C:
看不懂啊

楼主:
我心飞翔 好像不對呀把 會有兩個SET S0

网友D: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2
SET S21
STL S21
OUT Y1
setS0
RET
END
最好应在第2个SET前加个触发条件

网友E: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2
SET S21
STL S21
OUT Y1
OUT S0 你可以在S21步加一个条件啊!就是如:SET S21 STL S21 OUT Y1 LD TO K100 LD T0 SET S0啊RET
END

网友E: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2
SET S21
STL S21
OUT Y1
OUT S0 你可以在S21步加一个条件啊!就是如:SET S21 STL S21 OUT Y1 LD Y1 OUT TO K100 LD T0 SET S0啊RET
END
请教站长步进指令中如何返回到初始状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