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问题

楼主(2008-09-10):
新建时弹出: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请教各位大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CX-Programmer缺少文件,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B:
恩.重新安装是正路.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重新安装还是一样哦,在另一台电脑上装就好的,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软件是从欧姆龙网上下的

网友A:
真不好意思,忘告诉你要卸载干净再重装才行的,最用第三方软件卸载。

网友C:
可以用另一个版本再装一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