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安装GX-Developer软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11):
各位 请指教 为什么安装时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 安装不了

网友A:
这个提示已经告诉你了啊
先安装GX-Developer软件目录下的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exe
然后再安装GX-Developer下的Setup.exe

网友B:
理解能力有待提升……
让您先安装您提示中的EnvMel下的Setup,用于安装软件所需要的环境,然后再回到主目录下执行Setup。
以上~~~

网友C:
这个问题也是三菱自己造成的,为什么不打包主动检测?如果已经安装,就忽略,否则就自动安装

网友D:
根据提示做!多用心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也是三菱自己造成的,为什么不打包主动检测?如果已经安装,就忽略,否则就自动安装
對,把問題完全複雜化了!

楼主:
哦 谢谢 各位 先仿真软件谁有能不能 发个

网友F:
三菱的本来就有问题,而且有很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其软件架构落后造成的。而且似乎已经积习难改了。
这一点上,它比西门子的就差得多了。所以始终只能归于二流,无法同AB\SCHNEIDER\SIEMENS一较高低。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G:
原来如此。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