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减速箱有什么用?很多机子为什么要加减速机

楼主(2008-09-11):
呵呵 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有的机器或拖动机械本身要求速度慢,而扭矩又很大,r而减速器材就是实现这些功能的

网友B:
问个弱...问题..减速箱有什么用?
为了得到我们需要的转速或转矩,需要将动力源的转速降低,减速箱就是起这样的作用。
很多机子为什么要加减速机?
减低输出转速; 增加输出力矩; 改善运行特性.

楼主:
哦 就是加转矩 谢谢

网友C:
机械传动有的需要转速高的,扭矩就小,转速低的扭矩就高,要看具体的传动要求。所以很多地方需要减速机构!!

网友D:
最简单的回答,比如摩托车,为什么一挡比较慢,就是为了提高他的爬坡能力.~~~~~~~~~~~~~~~!!!我还见过变速箱,还有可以换挡的功能,不是车上面的,而是用在机器上的~! 呵呵.

网友E:
就跟它名字一样,加减速度用的撒

网友F:
P=F*V ,功率一定,速度降低,扭力增加

网友G:
速度降低了有效提高扭力~~哦~~原来是这样……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H:
简而言之,减速增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