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输入到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请教大家,三菱PLC怎么把已编制好的程序输入到组态王里进行仿真实验?以前做的时候有这条指令(MOV C0 D0) 后就可以进行仿真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吗????

网友A:
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您這個問題問的太蹊蹺……
從來沒有聽說過組態軟體可以運行PLC程式,雖然有Zenon這樣的組態軟體可以實現軟PLC的功能,但是也未曾聽過三菱的PLC程式可以在組態王中使用……
如果您有問到組態王如何與三菱PLC鏈接的話,那么非常簡單啦,組態王中設定鏈接,組織畫面,定義變量,運行PLC,切換組態王至運行狀態。
以上~~~

网友B(2009-02-26):
觉得没问题

网友C:
还是找一个三菱仿真软件来用吧

网友D(2009-04-27):
(MOV C0 D0)??这个指令不是一个数据传输指令么。一般三菱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自带了一个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不过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