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怎么和伺服控制器连接啊

楼主(2008-09-11):
PLC怎么和伺服控制器连接啊,那位大哥有连接接口定义啊。小弟最近研究这个东西,却不知道怎么接线啊。痛苦!

网友A:
那要看你要怎么用PLC控制啊 说清楚点

楼主:
不好意思,用FX1N-60MT,三菱MR-J3伺服控制器。求助了。谢谢

网友B:
这个编程手册有实例的

网友C:
我也吧知道。。是那本手册上有列子?

网友D:
a fas a fa
PLC怎么和伺服控制器连接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