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电缆还需要装驱动吗?

楼主(2008-09-11):
我的笔记本与CPU连上过一次,之后再也没连上。设置的参数检查过了,没问题。咨询代理商说要装驱动,它们发货的时候就没有驱动。请问各位有没有装

网友A:
西门子原装USB接口的MPI编程电缆需要安装驱动,串口的MPI电缆无需安装驱动。
如果您没有驱动光盘,可以上西门子官方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但是要注意的是,仅仅适合西门子原装电缆。
如果买的是国产电缆,因为使用的虚拟出来的COM口,因此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的需要为COM口。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