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GX Developer7.0以上日文版软件

楼主(2008-09-11):
单位里设备PLC程序是日文的,我用APPLOCALE这个软件勉强将程序读出来,但是不能写入,好像日文的PLC程序不接受中文版编程软件的指令一样,求各位师兄师姐教教我,并给我一个GX Developer7.0以上日文版软件。谢谢

网友A:
中文版的GX developer可以写入的,这是因为有功能保护,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
你把笔记本电脑与PLC保持在连线状态下,就可以写入了。 好象是只有在程序确认连接到PLC上时才能进行F4转换。
这个问题我最近碰到过。
有关GX developer的日文版,我这里有,以前在这个论坛共享过,因为没人要,就删了。
如果确实想要的话,我再共享一下吧。
想要的话,发封邮件给我,
zhzw99@hotmail.com
以上で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