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9-11):
1.BCD码和10进制是什么关系????
2.为什么程序中会用到BCD转I???
3.数学运算指令中,用的是10进制还是BCD码????

网友A:
BCD码是形式上的十进制,可以读作十进制数

网友B(2008-11-18):
多看哈数电和模电

网友C:
欧姆龙PLC中BCD码的计算命令和二进制的计算命令好像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E:
BCD码是用四位二进制来代表四位十进制最大数为9999

网友F(2009-01-07):
BCD码在PLC程序中计算可以看成是十进制数,由于不同的功能要求的计算精度不同,所以有时要将BCD转成二进制或浮点来计算,以提高精度.

网友G(2009-04-22):
我也一直比较模糊这问题.没学好数模这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