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救高手

楼主(2008-09-12):
BCD D103 K2S10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BCD码是用一个4位的2进制码表示一个10进制位(0----9)
如BCD码111 ---- 0001 0001 0001 (10进制为273)
上面的指令为求BCD码,将D103的16/32位2进制数转换为4/8位BCD码到S100-----S107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