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編碼器的Z相如何用﹖

楼主(2008-09-12):
誰知道編碼器的Z相如何用﹖怎麼接﹖

网友A:
编码器z相的用法很多 看你有什么要求了 可以用来复位高速计数器 也可以用来校正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只要理解了Z相的真正含意 你应该知道怎么用的 接的话就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编码器Z相是编码器转一圈发送一个脉冲,是看怎么去使用它

网友C:
Z相在编码器每圈固定的一个物理位置
编码器转到这个角度就可以输出一个脉冲
具体使用看你的工作要求了,怎么使用都可以

网友D:
Z相好像是原点归位,A相和B相才是输出吧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E:
学习了,Z相脉冲可以用来确认栅格

网友F:
赞成三楼的。

网友G:


网友H:
学习了,谢谢!希望大家多发言。
一笑而过

网友I:
Z脉冲位置就是在编码器硬件上,转动一周时就会发出的一个信号,我们可以用做原点的自动回位参考点,也可做为辅助性的一个回原点信号在编程中使用,在使用得当的话,非常有用.....

网友J:
哦,小东西大学问~

网友K:
谢谢各位高手
相信自我!

网友L:
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