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印器的定位问题

楼主(2008-09-12):
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平网印花机刮印单元用PLC和编码器加变频器的定位的改造工程?

网友A:
PLC+编码器+变频器 你是想要用这个来定位吗 那就是用高速计数器吧
这个只能用作粗略定位 会有误差在里面的 分辩率不会很高 精度差比较差
你用变频器+编码器还不如换一套伺服(如果功率不是很大)

楼主:
日本原装的是一块富士电机生产的电路板加一个富士变频和一个富士的电机,电机的转子上装一个分辨率为100P/R的编码器。用于布匹在印花时控制刮印花浆料的刮刀的宽度,需要一直往返控制!用伺服的话有点浪费!电机的功率是1.5KW,变频的功率是3.7KW!

网友B:
变频加行程。行程是通过机械变速实现的。

楼主:
行程是有一个的,它是刮刀架的零位,操作面板上可以调节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用伺服的话刮刀在停止时无法被人为拉动,导致换刮刀很麻烦。用高速计数器的话 是否要在程序里设定一个近点信号用于电机的减速。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设置零位,左右定距,惯性制动(多段速),精度一般,不过,可以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