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那种位移传感器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楼主(2008-09-12):
请位一下那位朋友接触过这样的传感器,这传感器是用来检测冲床的下死点精度的,有以下几点要求,大家帮忙看看
1:检测出来的信号要能传送到PLC内部
2:精度要求很高 要求达到微米
3:检测速度要快 (因为冲床速度非常快,在最下面那下点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
我觉得有点勉强啊

网友A:
高精度的磁栅尺可以吗?
或者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光纤放大器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C:
本人使用过下死点检出装置但不是用在高速冲床上的。
传感器就是普通的两线制铁接近开关,精度不太高。

网友D:
希望高手指出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E:
我用过两个国产的光删尺,加高速计数模块给PLC,精度在0.01MM用在油压冲床中,

网友F:
我一般用铁接近开关!

网友G:
传感器加高速计数模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