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BCD转换问题
1.BCD码和10进制是什么关系????
2.为什么程序中会用到BCD转I???
3.数学运算指令中,用的是10进制还是BCD码????

网友A:
BCD码我记得好象跟16进制差不多的

楼主:
版主大哥快出现吧..求教

网友B:
BCD码在形式上与十进制是一致的
例如
将BCD的20H经过“BCD 转I”指令后,就变成十六进制的20H

网友C:
1.BCD码和10进制是什么关系????
BCD码是用16进制的形式(0~A)表示十进制数0~9,最终数值的大小跟10进制是相等的,因为9以上的A~F都没有使用。它的取值范围是0~9999,超过这个数值就没有能力了。
2.为什么程序中会用到BCD转I???
方便将16进制的数转换到10进制,因为计算机是2进制的,用16进制处理数据,能一下处理4组8421码,最后转换到我们常用的10进制,很方便合理。
3.数学运算指令中,用的是10进制还是BCD码????
数学运算一般是使用的整数、或者浮点数,就是10进制的格式。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D(2008-12-18):
说的太好了

网友E:
学习了,好文章。

网友F(2009-05-29):
好,如果不是bhqt的精辟之言,不知在书上查多久时间才能够理解

网友G:
谢谢版主!一定要多学习才行

网友H(2010-02-21):
引用 网友C:
1.BCD码和10进制是什么关系????
BCD码是用16进制的形式(0~A)表示十进制数0~9,最终数值的大小跟10进制是相等的,因为9以上的A~F都没有使用。它的取值范围是0~9999,超过这个数值就没有能力了。
2.为什么程序中会用到BCD转I???
方便将16进制的数转换到10进制,因为计算机是2进制的,用16进制处理数据,能一下处理4组8421码,最后转换到我们常用的10进制,很方便合理。
3.数学运算指令中,用的是10进制还是BCD码????

还是有点不明白。。。。请问在PLC存储数据的时候,10进制的整数是如何存储的,转换成二进制的话不是结果和BCD码存储的数据时一样的吗?

网友H:
比如说十进制数25
用二进制在PLC上存储时就是00011001,而用BCD码存储时就是00100101?

网友I:
论坛就应该有这样的版主带起论坛的作用!

网友J(2010-08-30):
一,BCD码有多种,最长用的是8421 码,BCD码也就是二———十进制,即;十进制的  0 1 2 3 4 5 6 7 8 9 这十个数用4位二进制来表示。0000表示0,0001表示1,0010表示2,0011表示3,0100表示4,0101表示5,0110表示6,0111表示7,1000表示8,1001表示9.。这就是BCD码和十进制的关系。
二,大于9的数就用字母表示了,即;16进制。10用A表示1010,11用B表示1011,12用C表示1100,13用D表示1101,14用E表示1110,15用F表示1111,所以4位二进制最多可以组合以上16种不重复的组合。
三,

网友K:
bhqt精辟之言,解释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