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9-12):
编码器有什么作用有谁知道

网友A:
编码器它是一种将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子信号的传感器,它产生的信号由后续的控制系统处理如CNC,PLC等处理。按其结构可分为:接触式.光电式和电磁式几种。

网友B:
检测位置速度等,具体见附件
下载积分:+1(李想) 优秀文章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