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三菱FS1N和FX2N的数据线一样吗?指的是和电脑的连接线,用来读写程序那根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A:
楼主是fx1n吧?
FX CABLE TYPE SC-09
Q CABLE TYPE QC30R2 & USB

网友B:
FX1S,FX1N,FX2N的数据线完全一样

网友C:
FX1S,FX1N,FX2N的数据线完全一样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还有3U的也可以用

网友E:
,FX1N,FX2N的数据线完全一样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F:
fx  打头的数据线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x  打头的数据线通用

FX1,FX2你没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