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梯形逻辑测试是灰色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12):
梯形逻辑测试是灰色怎么解决?请帮忙

网友A: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自然就是灰色不可使用状态了。
以上~~~

楼主:
[我是菜鸟一个.8.25版用那个仿真软件

网友B: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当然是灰色的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