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怎么上传?

楼主(2008-09-12):
怎么把三凌PLC梯形图上传啊

网友A:
使用上传附件啊。少的话截屏再编辑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把程序压缩成压缩文件后添加到付件中即可。

网友C:
文件不大的用这样就可以了。大的话压缩下

楼主(2008-11-09):
什么是附件,什么是截屏啊?请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