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现使用一台Danfoss(丹佛斯)变频器,55、60是模拟量输入4—20mA,但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模拟信号调节不了变频器的频率呀,还有20、42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端子呀

网友A:
看看你的控制模式是否是选择了模拟信号控制。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要做相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