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接触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8-09-13):
包装机械行业 打开或闭合控制接触器的开关 接触器线圈吸和或断开瞬间(接触器控制的是一个步进电机) 主机的伺服电机会突然加快
过一会就运行正常 在接触器线圈加阻容吸收器还是会发生 但把接触器拿出电控柜放外面就正常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干扰?

网友A:
接触器触点接触时火花干扰,加个铁壳罩起来!

楼主(2008-11-11):
也不行啊

网友B:
可能是电磁噪声干扰,增加滤波电路看看。

网友C: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一般都是要加滤波器的

网友E:
用示波器观察主机的伺服电机的控制输入端变化,在伺服电机的控制输入端加滤波器,可能换个好一点接触器会OK。

楼主:
加滤波器也不形 换斯耐德的接触器也不行 但从外面接单独的220V电源再加阻容吸收器就可以
一旦用电控柜里面的电源就不形 有谁知道原因吗? 期待

网友F:
可能是你电控柜里面控制了大功率的设备?????

网友G:
那就是你们配盘的时候,没有摆放好!接触器是会产生电磁场的,应该离步进控制器远一点.
下载积分:+1(angela1024)

网友H:
你把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上一个电容,看可以不,

楼主:
恩 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