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不用模块行不行呀

网友B:
如三线的编码器,其中有两根线接PLC的24V和COM点,另一根线接PLC的X0端。

网友C:
一般编码器的电源电压为5V,所以不能直接接到PLC中。

网友D:
请大家分享一下,给我们讲解

网友E:
可选用欧姆龙的编码器,简单易懂。

不过三菱的一般都需要NPN型编码器。接法如同三楼所述。

网友E:
编码器的接线原理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因此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如图所示是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的连接示意图。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但是各种编码器具体的接线方法还是需要仔细研究其说明手册,并非通用!
  • 下载积分:+2(zichen871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xdoit) 热心助人!

网友F:
    sjm213 高手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G:
    学习,知道以后怎么接了

网友H:
谢谢你。我也看懂了。
相信自我!

网友I:
这个要看具体看、是什么编码器,还有就是你在PLC里是用的什么计数器了,接法不能通用的。
但是只要电源不要接错,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以上个人意思见,供参考

GOOD LUCK

网友J:
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K:
电源端+-24V可以PLC供应也可以独立接,A相或B相接X0或X1,用高速计数器C251

网友L:
不错讲得很好 值得表扬

网友M:
旋转编码器要dc24v電源才可以

网友N:
并非通用!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O:
我用的是三相脉冲的,就是6根线了~~

网友P:
我自己在旋转门上做的编码器三线的制得两个电源一个信号如要我的手机13693027998

网友Q:
不错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R:
正想要这个,谢谢了

网友S(2008-10-14):
写个具体程序,谢谢!

网友T: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一相脉冲2根线的,如Aa Bb Zz像这种一相脉冲两根线的怎么接呢?

网友U:
一般来说PLC只允许和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直接连接。

网友U:
一些起码的电子知识必须具备。

网友V:
FX2N系列x0-x7都可以接受脉冲输入,到特定的计数器地址去寻找计数值就可以了。一般增量型编码器都是24V的多。比较普遍,可以选用

网友W:
说明地很好

网友X(2009-01-01):
选用推拉式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Y:
讲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Z:
不知道你用的是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

网友AA(2009-03-14):
还是有好人的

网友AB:
受教了.谢绝

网友AC(2009-05-27):
我们这里通过伺服放大器与PLC相连

网友AD:
7楼正解,如果是差分的编码器要用模块的

网友AE:
学了一小招,谢谢

网友AF:
不错,七楼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AG:
+24v和com是接红线和蓝线,黑线接输入端

网友AH(2010-03-06):
你好,欧姆龙旋转编码器 e6c2-cwz6c 怎样跟三菱fx2n利用高速计数器实现记米的功能,怎样接线,谢谢!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AI:
有文字说明,还有图片,图文并茂,这样容易理解多了

网友AJ:
请的非常好

网友AK:
谢谢sjm213 的指导。

网友AL:
7楼解释非常清楚

网友AM:
高速计数器有相对应的点,照接就行,但不要超频AB相接反无所谓,方向而已.

网友AN:
这个怎么才能知道编码器的角度呢?

网友AO(2010-04-09):
讲得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AP(2010-05-21):
如果是FX2N的话,那你可以用编码器的ABZ任一相接在X0或X1吧,用计数器X0好像是C235
X1好像是C236
以上是原来做过的,好像有点忘记,各位还得去看手册啊

网友AQ:
有意思。。。继续发杨

网友AR:
不用计数模块 直接接x0 x1就好了  我就这样用过

网友AS:
那位大哥能留个QQ,有时间想请教一下啊。我对伺服编程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AT: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PLC如何编辑编码器的程序,我是新手,刚涉及PLC,多谢赐教。

网友AU(2010-06-25):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的接线原理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因此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如图所示是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的连接示意图。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网友AV:
哈哈,学习了,谢谢,不过我单位的编码器都是先入伺服放大器,在到PLC的。(编码器与伺服电机是一体的)

网友AW(2010-11-21):
谢了,说得很仔细

网友AX:
7楼的朋友说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AY:
PLC和旋转编码器接线
  • 下载积分:+2(rpgdiy) 好人!

网友AZ(2011-01-05):
    挺好,谢谢,希望楼主继续发好贴。

网友BA:
    简单,用内部高速计数器

网友BB(2011-05-11):
编码器一般是5V电源,楼上说接24V会出事的,一定要对照说明书,我就接过研华的数据采集卡——计数卡,但是PLC要看具体的说明书,有的PLC上有接编码器的模块,那个很好解决,只要对照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就接计数端子,A相B相的数据还要去处理的呀,辨向O要是要处理的,自己编程或找例程解决。

网友BC:
很多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