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的怪事

楼主(2008-09-13):
今天装机,线接完后,下载完程序后发现PLC不能运行了(FX1S-14MR).各位是否遇到此况??
后来才发现是高数记数器的问题,就是程序里用了高速记数记器(C235/DHSCS/DHSCR)下
载后PLC就不能运行了,把高数记数部分去掉后又正常了````怪矣```1S的是支持高数记数的啊```
是PLC坏了?```但它在没有高数记时的程序时又是正常的``不解```

网友A:
你把高速计数部分的程序贴上来看看,是不是程序的原因。X0接编码器,程序里再不能用X0了。
如:LD M*** 或 LD X***
OUT C235
这里LD后面不能用X0,也就是说X0不会出现在程序里,C235默认的脉冲输入为X0点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
[ post][/post]

网友C:
请问你是高级编程师吗?

网友E:
你的标准如何才是高级???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说法。仔细检查高速计数程序。

楼主:
我想不是我程序的问题````因为换了个PLC就正常了````

网友G:
高手很多~向你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