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滴漆机中的程序

楼主(2008-09-14):
plc在滴漆机中的程序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是个学步者,想用触摸屏和PLC通信,因手头没相关硬件,也没试过,不知怎样通信如(FXIN的和GT-900A)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是个学步者,想用触摸屏和PLC通信,因手头没相关硬件,也没试过,不知怎样通信如(FXIN的和GT-900A)的谢谢
如果自学能力够强的话,可以下载PLC和触摸屏的软件手册研究;
否则最好找人手把手交,或者跟别人搞一个实际项目。
光在这里探讨,对入门帮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