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VEW MD204L解密

楼主(2008-09-14):
求
那大哥有MD204L解密软件

网友A:
这位朋友,MD204L是文本显示器,程序是不能设置密码的,不过也绝不可能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因为它的编辑软件里没有上传功能,不知楼主注意到没有,建议楼主死心吧,用的话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B: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