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新手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9-14):
请问,300PLC里面的地址格式如何理解:DB1.DBX0.0
分开还好理解,但DB1和DBX0.0中间用“.”连接,该如何理解?
我在3楼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看來並不是經常玩高級語言編程的,不熟悉結構的使用。
對於數據塊來説,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結構。
結構的調用是結構名+“.”來調用的,因此,多看看有關結構方面的知識會有所幫助。
結構在PC的高級語言中都會講道。
以上~~~

楼主:
第一次搞300系列的项目。
是否这样理解:300有了数据块的概念,DB1即是数据块DB1。
DBX0.0就是DB1里面的具体地址?

网友B(2008-10-14):
对,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2011-05-31):
300有了数据块的概念,DB1即是数据块DB1。
DBX0.0就是DB1里面的具体地址? 那DBX0.0有具体的对应点吗?
没有的话那怎么理解?
新手的简单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