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菱A2SHCPU报警指示灯ERROR闪亮,该如何找出报警原因?

楼主(2008-09-14):
三菱A2SHCPU报警指示灯ERROR闪亮,该如何找出报警原因?请教!!!
我们公司的设备差不多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却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请教一下怎么才可以找出报警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B:
可以用在线诊断“PLC诊断”

楼主:
在线诊断看不到有异常,电池也没有问题,这些我都检查过,大家帮帮我!!!

网友C:
既然ERROR闪亮, "诊断---PLC诊断"里肯定有出错代码的.
先看看出错代码.

楼主:
PLC诊断里显示没有错误,,该如何解释,求救了

网友D:
先看有无可能是数据线问题,有时最简单的问题往往让人一筹莫展

网友E:
对照PLC说明书查看特殊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F:
清除内存,重传,看还有问题没有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重新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到PLC 越短越好 在试试看 应该是PLC的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