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pc-A970电缆

楼主(2008-09-14):
我自己做的pc-A970电缆
2-------------------------------3
3-------------------------------2
4----------------------------6-8
5-------------------------------5
6-8----------------------------4
pc A970
用USB转RS232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们指教一下啊

楼主: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A:
还没试过。不知道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个接法我试了没成功,老是超时。晕。。。。。

网友C(2009-04-27):
你那个不是A970的。
与A970的通讯线:(两端为9针母头)
2──3
3──2
4──6
5──5
6──4
两端78短接

网友D:
楼主的做法我也试了,不能通讯,4楼的可能是对的,要试一下,谢谢。

网友D(2009-05-27):
我又试了一下,4楼的是错的,楼主是对的.

网友E(2010-12-11):
我也是照楼主的做法做的,下过A950和F930的可以,A970的用这条线只有接带串口的电脑才下得下来且下载用时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