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让程序在PLC中消除不了

楼主(2008-09-15):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做,最近正在研究三菱PLC

网友A:
一般只要不断电,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B:
在计算机上另存一份呀

网友C:
他想要不死身

网友D:
我觉的备份好

楼主:
3楼的兄弟可不可以说得更加相信一点啊

网友C:
他想要程序在PLC中能看不能改

网友E:
我的理解能看不能改,好像不行吧!要不还要加密软件干什么??

网友F:
备份最安全

网友G:
把程序做备份。以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