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问题

楼主(2008-09-15):
使用的电动调节碟阀,智能控制器老坏,请问撒原因呀

网友A:
查一下智能控制器的电压吧,或看一下线是否接错了!!

网友B:
规格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C:
电动调节碟阀没使用过。
楼主可以参照楼上二位说的办法检查一下。

网友D:
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8051的芯片也烧了好几个!不过现在解决了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磁阀线圈在断开瞬间的反向电动势比较大,从而导致了芯片的损坏
解决的办法可以尝试:在电动阀的输入正负端之间添加一只二极管,注意极性不要搞反了。
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E:
五楼说的对

网友F:
看看,增加点知识

网友G:
如果8051这么容易被烧坏,那肯定是控制器设计上的漏洞
难道没加光耦?
前面的兄弟说加续流二极管就把问题解决,固然是个不错的方法
我建议最好自己再设计一块PCB板子,输入和输出都加上光耦隔离,想必这样更可靠/更稳定
个人意见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