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问题

楼主(2008-09-15):
在比重(密度高:1.37-1.39之间)使用那一种液位计比较好呀

网友A:
简单的用个液位开关或浮球浮筒液位计,要高级的就用超声波液位计吧。

网友B:
可以用液位检测仪,欧姆龙的有,你可以咨询下

网友C:
顶一下。
液位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