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2008-09-15):
我安装了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新建工程,出现工程不能初始化.工程不能打开,以为是系统问题,重新安装了系统二种系统都不行, 猪猪猫和雨林木风的也不行, 台式机和笔记本二台全不行.不知道那位有安装过也是出现这种问题后又解决了问题的朋友,我记得我以前在笔记本可以运行,那个系统也是雨林木风的,

网友A:
編程軟件你是怎樣安裝的,是否勾選監控,還有你的軟件版本是?

楼主:
没有勾,勾只能当监控用我知道.,8.34和8.52E我全安装过.不行, 出现工程初始化错误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B:
去看看站长的贴子: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我都是按照那样搞的,结果OK!

网友A:
那就装个英文的试试?

楼主:
3楼的兄弟,给个站长的连接好吗, 在那个分类里, 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楼的兄弟,给个站长的连接好吗, 在那个分类里, 我去看看
就是这个: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html

楼主:
还原,再从新安装OK谢谢你们了最好是安装8.34

网友D: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你怎么做的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你看上面的网址对你有帮助

网友E:
mei yu dao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