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GX编辑的PLC程序为什么不能设置传输?(已解决)

楼主(2008-09-15):
请问用GX编辑的PLC程序为什么不能设置传输?
[删除]
请问用GX编辑的PLC程序为什么不能设置传输?PLC是Q系列的,从供货商处拿得程序,他使用了USB转换RS232,设置成COM4,而我是直接用COM1口,因为不能连接,只能上载了程序,但是却不完善,是带Pro触摸屏的。图上的传输设置是灰色的。

网友A:
我记得可以新建一个项目,设置好通讯后再切换到该程序中,对PLC进行读出或写入操作。
再具体点的操作忘记了
等明天到现场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B:
程序編譯後進入讀取或者是寫入模式就可以使用傳送設置菜單了

网友C:
我估计是COM口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通讯口设成COM1,这样应该就能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COM口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通讯口设成COM1,这样应该就能连接上了
就是改不了COM口呀!设置是灰色点不出来

楼主:
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把COM的默认COM1改成COM4就可以联机了。

网友D(2008-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