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出了故障

楼主(2008-09-15):
(输入电压为交流220伏欧姆龙 cpm1a-20-cdr-a-v1)
PLC通电后,指示灯都不亮.也无任何反应。 我初步确定是PLC内部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可是我从来没有拆过这个东东,试想问问可能修好的概率会有多大?请高手指点一招,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是里面的开关电源坏了,就只有把电源部分全换了!
下载积分:+1(华丰)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里面的开关电源坏了,就只有把电源部分全换了!
关于电源部分可以更换吗?都是热插拨接口吧,明天上班打开看看!

网友B(2009-01-05):
在深圳的找我,我能、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