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楼主(2008-09-15):
REST指令复位计数器C,是复位的计数值呢还是什么?

网友A:
是什么地方上的指令

网友B:
应该是复位计数值!

网友C:
用软件试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D:
将计数值复位为0

网友E:
把这个计数器复位。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F:
是复位输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