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08-09-15):
用得是三菱FX 1S PLC编程,为什么讲415十进制数传送到k2y1上会变成159,请高手指点哈,本人刚吃完饭,在线等,谢谢。

网友A:
K415转换成16进制为H19F需要16位区域放置,把它传输到K2Y**的时候只能监视其前8位,即H9F,转换成10进制就是K159。
用K4Y***,就正常了。
===========================
补充:K2Y**的形式数据范围为0~255.

楼主:
一楼,讲得不错,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卜明白,0100.1111 这个二进制的数转换十进制应该是415,那我前面是这样看也就是八位了,即K2Y1,小弟这样想的,请指教哈。

网友B:
楼主,415转二进制应该是110011111吧,看看是多少位!

网友B:
MOV K415 K3Y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K415 K3Y0就可以了
请问学长为什K2Y0不行K3Y0就可以,小弟想了半天都没想通,本人自学的,还望学长指点哈。书上只是说明是四位组合。

网友A:
正是四位组合,所以K2为2*4=8;K3为3*4=12 。
该例中的415换算为2进制是9位,足可以在K3Y**中储存完毕;而在K2Y**中只能放置其前8位。
换言之,K2Y**能够储存的数值为2
个【0~255】;K3Y**能够储存的数值为2
个【0~4095】 。
作为大于255而小于4095的415这个数,可以放在K3Y**中,却不能够放在K2Y**中。

楼主:
哦 明白了,谢谢学长指点。

网友C(2009-01-07):
细节一定要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