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逻辑启动失败

楼主(2008-09-15):
用GX编的程序想梯形图逻辑启动/结束试试,可是就是不行老出现梯形图逻辑启动失败,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为大哥.谢谢

网友A:
是只在你想模拟运行的这个程序里出现启动失败还是所有的程序都会出现呢?
版本不同的GX软件需要不同版本的Simulator。

楼主:
是所有程序

网友A:
GX版本和Simulator版本又各是多少呢?

网友B:
你的兩個軟件安裝是否在同一路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