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分时日月年”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9-15):
编写一个由 秒分时日月年 组成的自动计时的程序,在PLC通电运行时的程序我已经编写出来了,是用定时器 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编写出来的。但是断电时怎么让它能继续计时呢?
请各位行家指点我下!!!!

网友A:
plc自身应该有日历功能啊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册上有吗?

网友C:
取決于PLC的型號啦,如果沒有內置時鐘的型號的話,就不能實現斷電走時。
以上~~~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定时程序?我建议1、程序运行时设置一标志位,读当前时间,标志位复位,当前时间放于寄存器中.寄存器设置为断电保存.注意此标志位不要在置位了.2、程序中读当前时间,与原有时间比较,算出程序运行时间,以此达到定时目的。当然你也可通过前标志位置位重新进行定时。

网友E:
PLC本身有日历功能,年、月日、分、秒,分别存于D8018~D8013中,星期存于D8019中,详细请查手册

网友F:
RTC?三菱有

网友G(2009-03-06):
PLC的时钟与计算机的时钟怎么有时候对不上呢?到底哪个不准呢

网友H:
FX 的PLC里面有时钟的 D8018~D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