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多路脉冲输出的系统应该怎么配置?价格?

楼主(2008-09-15):
有2米长,1.2到2.5毫米厚宽度在的绝缘纸板需要冲切成30到200毫米可调的冲切生产线。
定位精度0.1mm,绝缘纸板很薄,重量较轻。
详细情况见附件
其中后面的输送电机可以用直流电机。冲床的电机是设备改造。成品输出是两个步进电机上下来回接料,水平一电机负责移动。
请问系统如何配置?

网友A:
实惠点就是三菱FX2N+广数DY3A+混合式步进电机,价格都基本透明的,自己问吧。

楼主:
FX2N只能有2路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