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CJ1M的日文注释为什么在中文cx-one中显示是乱码?

楼主(2008-09-16):
各位大侠:CJ1M的日文注释为什么在中文cx-one中显示是乱码?

网友A:
你的電腦操作系統沒有日文字體

楼主:
那我下载了日文字库,安装了怎么还不行啊?麻烦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B: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XP那就简单了,下载一个MICROSOFT的APPLOC安装,用它来启动CX-P

网友C:
装个金山快译译成日文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1-18):
呵 到时候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那就真的是超彻底了

网友E:
是啊,我也总是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F:
用DR EYE的多语浏览可以读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我也得试试

网友G:
安装内码转换转换过来就好了啊

网友H(2009-02-15):
如图设置即可

网友I: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J:
随便找个内码转换的软件,把CXP软件转成JIS内码就可以看了。

网友I:
我装了内码转换的软件试了一下,还可以,只是不能打开我在中文系统下保存的程序,打开我在日文系统下保存的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K:
看來和我的情況一樣,
將註釋導到EXCEL,翻譯后再導入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