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thermo关于omron温控模块EJ1N

楼主(2008-09-16):
请教各位大侠:cx-thermo关于omron温控模块EJ1N的程序怎么编?

网友A(2009-08-13):
也想问一下,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有没有高手解释以下

网友B:
本身不需編寫程序,只需透過cx-thermo去進行內部控制設定就可以了,如果要與plc連接,只需要使用hfu就不用寫任何通訊協定,自動會互傳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