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X Developer软件有离线模拟调试功能吗?

楼主(2008-09-16):
或许是我对GX Developer编成软件还不够了解,编完程序后,在没有PLC的情况下无法模拟调试程序。请问GX Developer有离线调试功能吗?

网友A:
有。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要模擬必須要在安裝有編程軟件和模擬軟件的情況下才能使用模擬功能!

网友C:
好象没有吧?
相信自我!

网友D:
仅仅是GX Developer就没有,
GX Developer+GX Simulator就有了.

网友E:
对,楼上的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要两个配套软件都要安装就可以有模拟功能了.但有些指令会不能使用或看不到效果.

网友F:
1、安装GX Developer 8.52版
2、安装GX Simulator 7.16(英文版)就有了,
3、安装上述二个软件后就有仿真功能了,且菜单都是中文的。
4、仿真功能还有单步执行的调试功能,是初学者的学习的好帮手

网友G:
GX Developer+GX Simulator一个是编程软件一个是仿真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H:
需安装GX Simulator后才能模拟

网友I:
楼上的兄弟说的不错

网友J:
三菱plc觸摸屏電纜接線圖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K(2008-10-17):
可以安装仿真软件啊

网友G:
GX Developer有这种功能。

网友L:
请安装GX Simulator仿真器!

网友M:
GX Simulator 装上这个软件,你就可以学习PLC了,一般的模拟是可以的. 在论坛首页下部有软件下载的, 有中文的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