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8-09-16):
您好!
我以前可以用三菱GX Developer7.08版本软件,现在打开软件出现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与PLC联机,是不是我的操作系统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電腦重啟一下再試試,如果還不行那就編程軟件重裝

楼主:
您好!
我电脑重启试过了,编程软件重装也试过了都无效

网友B:
注册表清理掉关于三菱gx的项,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装高版本的,现在有8.6 2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http://ymmfa.com